由SW三维模型,出二维工程图时,图幅大小如何确定?有什么依据吗?谢谢!

楼主(2020-10-16):
大家好!由Solidworks三维模型,出二维工程图时,图幅大小(A0,A1,A2,A3,A4)如何确定?有什么依据吗?比如,我的轴长1米,该选A3还是A2的图幅?谢谢!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你出北京火车站,买北京地图的很多,是否发现有大地图,也有小地图,都可以把北京放进去,机械图纸同其一个道理。

网友:
A4足够了吧。

网友:
看尺寸标注,尺寸少,用太大图纸就会显得很空,尺寸多尽量大一点,能标得详细

网友:
一般的图纸A4就够了,复杂的图纸用A3,这是小工厂的一般做法。国企之类的的大户无所谓的,总装图经常A0

网友:
看零件需要描述的细节多不多,取多大图幅没有硬性规定,就算一条10米长的光轴,用B5图纸都可以

网友:
根据零件上尺寸多少来定,同样1米长的轴,类似光轴A4就可以,而像较复杂的齿轮箱轴,A3或者A2就是必须的了

网友:
能清楚的表达你的零件,图幅随意

网友:
小公司最大a3,大公司可以根据内容多少来定,一般打印后能看清结构和尺寸为准,图幅小可以多出点放大图,一张不够可以两张,貌似没有特别规定,我们这里A0图纸都很多,这个还和每个公司传统有关

网友:
我一般用A3的

网友:
用哪个图幅自己确定,只要图纸中零件结构或装配体的关系能表达清楚即可,图纸中的尺寸数值和标注字体大小倒是走规定。

网友:
习惯用a3尺寸小就用a4

网友:
零件尺寸大一些的,横向投影的就用A3布局画图!

网友:
一般是根据自家的打印机来

网友:
看轴的结构,复杂时尺寸较多,选择大一些的幅面

网友:
这个跟实际尺寸标注多少有关也跟公司内部标准有关

网友:
我觉得图纸只是为了表达出需要表达的所有的结构,尺寸和细节。具体多大,只要图纸能够把所有的需要表达的要素表达清楚就可以了。不同的图纸需要的图纸大小肯定会有差别的,没法统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