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轴在装配体中的应用

楼主(2020-10-16):
请教高手,请问在装配体中可否通过三重轴将一个零件精确的移动到另一个零件的点线面上,也就是说可否通过三重轴捕捉另一个零件点线面的方式来定位某个零部件?另外在通过三重轴移动或旋转零部件时能否复制零部件?谢谢了!

网友:
用的是啥软件呢

楼主:
|LHCA2020发表于 10-16 14:12用的是啥软件呢

没走错的话这个板块是solidworks吧

网友:
移动零件有个 到XYZ位置,可以将零件原点与目标原点对齐。
移动过程中不能复制。要复制的话可以按住CTRL键或者随配合复制。
楼主是要做动画吗?

楼主:
|大馒头CC发表于 10-16 16:27移动零件有个 到XYZ位置,可以将零件原点与目标原点对齐。

移动过程中不能复制。要复制的话可以按住CTRL键或者随配合复制。

楼主是要做动画吗?
谢谢,零件原点与目标原点对齐怎么搞啊?
不做动画,主要是公司现在事情多项目急,一个一个约束装配操作起来太慢而且计算量大了也容易卡顿。就想着能不能像caxa的三维球或solidedge方向盘一样来定位零件提高效率。

网友:
什么是三重轴,一个轴同轴后,另外两个还能匹配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