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贯线用角焊缝还是对接焊缝表示?

楼主(2020-10-16):
相贯线用角焊缝还是对接焊缝表示?
有人说角焊缝不容易焊透,
相贯线如果是二级焊缝的话焊缝符号用对接焊缝?

网友:
得先说是啥跟啥相贯啊……

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10-16 09:28得先说是啥跟啥相贯啊……

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
圆管和圆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圆管和圆管

看你的设计要求,一般角焊缝,强度要求高时打坡口,只是对接是什么鬼?一般要不一根圆管插入另一根圆管(这种常用,并且不用开圆弧),或者压在一根外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设计要求,一般角焊缝,强度要求高时打坡口,只是对接是什么鬼?一般要不一根圆管插入另一根圆管( ...

是我理解错了,这个对接是焊缝形式,不是焊缝符号,我现在用单边V形坡口

网友B:
肯定是用角焊缝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用角焊缝的咯。

开坡口的角焊缝,我用坡口表示了,不知道到底哪个对?我知道开坡口的角焊缝也是角焊缝,那么开坡口的角焊缝能不能用坡口焊那个符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