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处理标注

楼主(2020-10-16):
拿调质来说,有的公司标 250-280HBW ,有的公司标255-285 HBW, 抛开计算所得的硬度值, 着两种区间那个能合理呢? 国家标准有相关介绍吗? 之前我在一个资料中看到 例如 淬火的硬度 42-47HRC 58-63HRC , 但是现在忘记了。 有的公司写40-45HRC 这样合理吗?来个热处理大师讲解下,或者告知下标准,自己去查, 谢谢!

网友:
啥材料啊๑乛◡乛๑

网友(点评):
这个跟材料关系不大, 我说的是这种标注的范围哪个对,有没有相关标准。 40Cr 42CrMo 等常用的中碳钢和中碳合金钢都能达到

网友(点评):
之前我是看到过的,现在想不起来是什么资料了。

网友(点评):
如果和材料有关系,那大侠就拿42CrMo 举例把,谢谢!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的数据:(零件是φ80的花键轴)调质250-280HBW,淬火58-62HRC。调质数值在250-350范围内,且数值差额>30,理论上都是合理的。淬火硬度数据调整过几次,最后采用的是最长寿命的这个。

网友(点评):
谢谢!下午我也百度了一会,范围单件比批量小点。

网友:
善于用百度搜索,你会找到的。

网友A:
|wtangzz147发表于 10-16 11:58善于用百度搜索,你会找到的。
百度就是垃圾,搜到有价值的东西少之又少,和花的时间不成正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就是垃圾,搜到有价值的东西少之又少,和花的时间不成正比

感觉百度还可以,我一直都是用百度的信息在爬东西

网友:
当然合理,范围内都行。要求又不高

网友:
机械手册上可以查到各种材料热处理后的硬度

网友:
一般比较硬的材料都用HRC,机械零件基本上都用它。。。

网友:
调制是布氏硬度,淬火是洛氏硬度,镀层是维氏硬度

网友(点评):
每种材料都有自己的参数范围,在范围内根据自己需求和材料属性给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