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器人有时报警,有时又不报警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10-16):
四轴机器人有时报警,有时又不报警,是本体的问题还是线路、系统的问题,抑或是其他问题,要怎么排查问题

网友:
伺服报警应该是机器人内部报警。很大概率是有些动作在机器人活动范围极限点,造成伺服反馈异常报警。
还有一种不希望的可能性就是机器人伺服出问题了,具体是那个轴,需要问厂家咨询。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的工业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的工业机器人?

同问,lz有没有机器人本体的照片

网友:
学习吸收中,多谢共享分享

网友:
线有虚焊了

网友:
查看错误代码,联系厂家

网友:
常见的问题分两类:一类软件,一类硬件,软件问题就是逻辑关系不正常,你要去找系统人员评估一下,硬件问题就是电机之类硬件有问题,找厂家过来,一类一类排查

楼主(2020-12-30):
后期排查,在系统拆开驱控器,在航空座重新整理了线路,无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