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焊接符号里,20是哪个尺寸?

楼主(2020-10-16):
是H坡口深度,还是P钝边?

网友:
前面没加符号  也没有确切图纸  靠猜吗?

网友:
手册上的 原则上是钝边

网友:
|王斯塔福特威发表于 10-16 15:09

手册上的 原则上是钝边
没有符号 确定不了

网友:
b=6  H=20   手册上有解释

楼主:
这就是我的疑惑,没有符号能确定是哪个尺寸吗?

网友:
我又迷惑了

网友:
手册上有解释  H=20     6是角焊的尺寸K

网友A:
坡口焊的深度,上面6mm角焊,实际上6mm是不够的,覆盖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坡口焊的深度,上面6mm角焊,实际上6mm是不够的,覆盖不了

角焊缝的焊高是6mm,你说的覆盖不了是什么意思?

楼主:
|王斯塔福特威发表于 10-16 15:30我又迷惑了
这是插件吗

楼主:
|lgh999111发表于 10-16 17:24坡口焊的深度,上面6mm角焊,实际上6mm是不够的,覆盖不了
请教一下需要多大的焊脚。

网友:
应该是H

网友:
单侧坡口正常不小于45°,就是上面宽度也是20mm,在20mm的焊道上面再焊接6mm怎么覆盖?没啥用

网友:
你这个标注错了。中间那个6应该是标注坡口角度的地方,标注角焊缝尺寸在角焊缝左侧标注,比如6x8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需要多大的焊脚。

这个看实际需要,还得看坡口角度,一般要盖过坡口焊的宽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需要多大的焊脚。

这是建筑钢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

网友:
对照标准寻答案,一般没啥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