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如果进空气怎么处理?

楼主(2020-10-16):
相信许多液压工程师都知道液压系统都应该避免空气进入,那空气是如何进入液压系统的呢?

我们在平时的日常维护过程中,一些空气,灰尘等杂质就有可能混入液压系统中。

一旦进入空气,轻者会使工作效率下降,严重会对液压部件造成损坏。那到底该如何应对呢?

故障主要现象:响应速度变慢,压力不稳定,易产生噪音,易使油温升高,动作不正常等。

在液压系统高压工作区域,如液压泵柱塞和缸筒,泵吸油口处,如果在容易出现部件损坏的情况,混入液压油中的小气泡会被压缩,爆裂,破坏部件表面,造成压力不足动力下降等。

液压油混入空气会使自身变质,造成液压系统异常高温,降低工作效率。应对措施:确保液压油箱内液压油液位高于回油液位(油管口),若回油液位比油箱内液压油位高,则会混入大量空气。

网友:
泵出口端+排气阀
泵入口端调整液面高度

网友:
想办法放掉空气,要不泵和马达会产生振动,有害而无益。

网友:
LZ介绍了很多原因,先把引起故障的源头找到排除,最后系统打循环排气。OK

网友:
系统有空气不是和进油有关系吗?为什么回油管要放到液面下?

网友:
空气哪都有,只要不跟油路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