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硬化活塞杆表面淬火时需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2020-10-16):
感应硬化活塞杆表面淬火时需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
要注意控制冷却速度,淬火结束后及时回火。冷却液温度要注意测量。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

网友:
看下回火对强度和硬度的影响,以及残余应力的消除。

网友:
可以参考这本书

网友:
还有这部

网友:
消除残余应力是着重考虑的。

楼主:
感应硬化活塞杆一般都需要经过淬火,其淬火可以分为高频淬火以及中频淬火。而活塞杆进行高频淬火的目的,就是使活塞杆的表面在一定深度范围内获得马氏体组,使活塞杆表面产生一定的感应电流后,然后迅速加热零件表面,最后再迅速淬火的金属热处理方法。

活塞杆表面淬火时需注意以下方面:

  1、冷却方式:

  活塞杆表面淬火时,所有的冷却方式主要都是以喷射方式为主。

  2、电气参数:

  1)阳极电压、阳极电流、栅极电流与槽路电压。阳极电压、阳极电流反映着振荡管的输出功率,最佳工作状态是维持阳极电流与栅极电流的比值在5~7之间,以保持振荡管输出效率最高。

  2)槽路电压调节感应器上的电流。工作时调节槽路电压恒定,是感应加热正常进行的重要环节。

  3、淬火冷却:

  活塞杆表面高频淬火的淬火冷却,在一般情况,主要以以0.1MPa左右压力的水或水溶液。如果是不锈钢的话,则只能采用0.1~0.2MPa的压缩空气喷射。

活塞杆表面经过淬火,一般都可以使活塞杆得到一定的硬化。其硬化的表面主要由强韧的基体支撑,不仅耐磨,而且还具有高的强度。

上海岚宝专业生产经营各种规格型号的镀铬棒,感应硬化活塞杆,空心活塞杆,镀铬活塞杆,精密活塞杆,油缸活塞杆,光轴,直线轴等。表面光洁度好,硬度均匀,稳定发货,厂家直供,大量现货,批发价格,极速发货,立即来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