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键槽怎么加工,3.2槽宽

楼主(2020-10-16):
请问这种键槽怎么加工,3.2槽宽

网友:
锯片铣刀

网友:
就是普通键槽,立式铣床用铣刀就可以加工。

网友:
圆角大点的话用一把铣刀够了

网友:
大批量的话,用插床插
单件或者小批量的,锯片铣刀铣

网友:
选用专用的铣刀,这个槽好加工出来的。

网友:
从图上来看,应该是盘形铣刀加工的

网友:
用盘铣刀,在卧式铣床上铣。其实那个圆弧没什么用,只是个工艺生成的圆弧。这种键槽也可以用立铣铣,但没有那个向上的圆弧

网友:
我感觉是磨床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