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方式,快卸方式

楼主(2020-10-16):
请教有经验的朋友,如何把用螺栓连接的部件提高安装效率,换成能快速安装的方式,实现快装快拆功能。
一根横向的铝横梁,一个侧边的吊臂(总重20kg左右),之前是用4根螺栓锁住的,现在要换成一种能快速安装的方式。想了很久,没有很好的方案,想请教有经验有想法的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A:
刚性快换连接还就得用螺栓连结方式,其他可拆卸方式不适合。

网友B:
轴孔配合插进去,两边用稍大的可移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孔配合插进去,两边用稍大的可移动套。

能完全定位压紧吗?然后这个移动套子怎么移动,感觉比上螺栓更麻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性快换连接还就得用螺栓连结方式,其他可拆卸方式不适合。

方式还是有很多的,不过都不适合应用场景。
比如1:用气动卡盘锁,只可惜,一般使用在户外,没有气源(成本这块客户还好说,只要不是特别贵)
      2:用销孔+磁吸的方式    客户又嫌磁钢太重了,配重小的磁钢,磁力可能又达不到,这种安装方式问做磁盘的厂家,别人还说没见国有这种使用情况,还不知道有什么其他问题
      其他巧妙的结构方法,真想不出来了。

网友C:
固定用肘夹的结构,定位可以用弹簧销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完全定位压紧吗?然后这个移动套子怎么移动,感觉比上螺栓更麻烦了啊

你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定用肘夹的结构,定位可以用弹簧销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用肘夹的结构,定位可以用弹簧销

如何使用的,没见过,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D:
一直认为针对这种结构用螺栓连接是最好的,现在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认为针对这种结构用螺栓连接是最好的,现在也是

现在的问题不是讨论,结构的合理性,是完全考虑安装效率,分秒必争的那种

网友:
在横梁末端加个类似燕尾结构,搭配弹簧销防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用肘夹的结构,定位可以用弹簧销

您说的肘夹+销轴定位的方式我懂了,但是为什么是弹簧销,弹簧销装进去了不是不能快速拆卸了吗,我这个机构除了满足快装,还要实现快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肘夹+销轴定位的方式我懂了,但是为什么是弹簧销,弹簧销装进去了不是不能快速拆卸了吗,我这个机 ...

你先将你理解的画个图出来,看看是否理解有误

网友E:
可以用俩定位做定位,再使用两个快速夹钳做为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俩定位做定位,再使用两个快速夹钳做为压紧!

仔细设计了一下,因为右边的悬臂物力臂很长,合适的肘夹压紧力达到400kg,好像还是有点不够的样子,再大些压紧力的肘夹,外形尺寸又太大了,无法安装定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肘夹+销轴定位的方式我懂了,但是为什么是弹簧销,弹簧销装进去了不是不能快速拆卸了吗,我这个机 ...

我采用的是自制的锥度销,尽量方便对孔安装。不理解你们说的弹簧销是怎么用,怎么快速拆卸。另外这个方案,因为右边悬臂结构,力臂很长,选型肘夹的时候,基本没有适合的肘夹,压紧力大的尺寸太大了,无法安装;可以安装的,压紧力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用肘夹的结构,定位可以用弹簧销

设计的时候因为右边悬臂物力臂太大,需要肘夹压紧力很大,选型肘夹的时候,要么压紧力够的,肘夹尺寸太大,无法安装;要么肘夹尺寸适合安装的,肘夹压紧力不够。能再指点一下,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或者安装方法吗

网友(点评):
你这肘夹就用的离谱

网友F:
四百千克做这种结构一定要考虑安全,不能光考虑快拆快装

网友:
必须要用一个平板安装吗?可以换一个结构,采用抱夹,抱夹采用类似自行车座管夹的结构,能快速拆装,再结合一些其他的定位方式应该能在满足强度的前提下实现你的快速拆装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孔配合插进去,两边用稍大的可移动套。

+1

网友G:
给工人配个电动扳手,实在不行设计个多头电动扳手。不就拧螺栓快了,不用改了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采用的是自制的锥度销,尽量方便对孔安装。不理解你们说的弹簧销是怎么用,怎么快速拆卸。另外这个方案 ...

肘夹装在两侧面,用死点的拉力锁紧。你目前的结构用肘夹的下压力压紧,当然就要选用很大的肘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肘夹装在两侧面,用死点的拉力锁紧。你目前的结构用肘夹的下压力压紧,当然就要选用很大的肘夹了!

是的,我选用的400kg的下压力的,不知道够不够。右边悬臂太长了,1m的悬臂,整个右边主要是连杆比较重,垂挂的盒子里面就一个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工人配个电动扳手,实在不行设计个多头电动扳手。不就拧螺栓快了,不用改了啊

您的思维很好,跟我想的一样,我就觉得,设计这么多东西,不如直接来个电动扳手,可惜客户就是不同意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计的时候因为右边悬臂物力臂太大,需要肘夹压紧力很大,选型肘夹的时候,要么压紧力够的,肘夹尺寸太大 ...

您好,请问什么方面离谱,方便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百千克做这种结构一定要考虑安全,不能光考虑快拆快装

我也觉得,但是没办法,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一个肘夹400kg,再大的安装尺寸保证不了

网友:
圈处的销子带螺纹呢?

网友:
做双鞋啊,(台阶套)直接套进去

网友:
做双鞋啊,(台阶套)直接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