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咨询电机功率计算方法

楼主(2020-10-16):
求教咨询电机功率详细计算方法,平皮带,底部是支撑托辊,皮带下有张紧辊及托辊,求教具体计算选型方法。

网友A:
皮带输送什么物料?质量多少?输送速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B:
皮带的输送功率先要计算出来,需要输送多重物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输送什么物料?质量多少?输送速度要求是多少?

输送的是砂浆类建材产品 重量每米100公斤左右  速度在4米每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的输送功率先要计算出来,需要输送多重物品??

就是需要计算功率  最贴近实际的功率计算方法 到底用FV,TN/9550还是其他公式  比如计算摩擦力的重量是包括皮带 负责 所有辊子的重量吗

网友A:
功率用物料受到皮带的摩擦力和速度乘积计算,这是物料需要的功率;然后,
把这个功率再推算到电机轴端,就是需要电机输出的功率,同时要考虑功率裕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用物料受到皮带的摩擦力和速度乘积计算,这是物料需要的功率;然后,
把这个功率再推算到电机轴端,就 ...

谢谢  计算摩擦力的时候是皮带 物料 辊子重量都算在里边吗  摩擦系数是按物料和皮带的摩擦系数还是皮带和辊子的摩擦系数呢   再就是怎么推算到电机轴端呢

网友C:
输送物体重量,输送距离,输送节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送物体重量,输送距离,输送节拍!!!!!!!!!

输送的是墙板产品  重量每米100公斤左右  皮带90米  皮带下全是托辊 间隔200mm 直径89mm  速度在4米每分钟

网友(2022-09-17):
新手来学习,感谢前辈们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