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欠定义时,使用Ctrl加q就过定义

楼主(2020-10-17):
装配体欠定义状态,我按一下ctrl+q就过定义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因为你按了CTRL+Q啊。按字面意义,我只能如此回答了。。。。。
要不你试试按CTRL+B,两个都是重建,+Q要更彻底一些。

网友B:
欠定义时,草图与原点有定位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欠定义时,草图与原点有定位关系吗?

没有和原点发生定位关系,即便是有,好像也不算什么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你按了CTRL+Q啊。按字面意义,我只能如此回答了。。。。。
要不你试试按CTRL+B,两个都是重建,+Q要 ...

到底什么区别?我吓得现在不敢用CTRL+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