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尾架变位机,尾架驱动顶紧问题

楼主(2020-10-17):
头尾架变位机焊接,装夹轴类零件(直径300左右重300kg不到)头架为卡盘夹紧内孔,由于行程大尾架伺服电机加顶尖驱动移动加顶紧,不想采用常规气动或液压顶紧,问题为用私服加减速机是否可行,需要注意什么啊

设计

设计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我觉得不好。
驱动用电机顶紧那一下还是能可调,能软好。

网友B:
用伺服电机加减速机的话,为啥不用电缸呢。。但是气缸不香吗,,价格还便宜。。

网友C:
一定要增加锁紧装置,电机的顶紧力可能会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伺服电机加减速机的话,为啥不用电缸呢。。但是气缸不香吗,,价格还便宜。。

行程大啊两三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增加锁紧装置,电机的顶紧力可能会不够的

顶紧力算了下400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好。
驱动用电机顶紧那一下还是能可调,能软好。

能软也很尴尬,要气缸

网友D:
头架为卡盘夹紧内孔?

卡盘涨紧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架为卡盘夹紧内孔?

卡盘涨紧内孔?

卡盘涨紧的

网友:
尾座伺服电机加上丝杆运动,顶尖用气缸或者液压缸微动顶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行程大啊两三米呢

焊接变位而已,为什么要这么大的行程?

气缸做成可以移动+锁紧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变位而已,为什么要这么大的行程?

气缸做成可以移动+锁紧的,不行吗

兼容产品长度吧,气缸移动加锁紧需要人工干预不行,要求需要自动移动

网友:
这个顶紧力还是很大的,千万不要用电机来实现锁紧力,另外增加一个锁紧装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程大啊两三米呢

气缸加电机嘛。。我看你图上尾座可移动。。尾座移动到位锁死后,顶针顶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紧力算了下400公斤

预紧力足够就行,增加锁紧装置就是起到二次保护的作用

网友E:
应该可以吧,搞机械的一般不了解电气。伺服的扭矩模式也可以像气缸一样,弹性的。扭矩模式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可以吧,搞机械的一般不了解电气。伺服的扭矩模式也可以像气缸一样,弹性的。扭矩模式了解一下。

了解,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