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黄铜材质适合用什么刀具

楼主(2020-10-17):
59、62黄铜材质零件的孔加工,请教应该用什么形式的刀具,用什么材质,目前用整体硬质合金台阶钻,不太理想

网友:
可以用YG类的硬质合金刀具加工,比如YG6、YG8、YG8N等

网友:
加工这种材料我一般是白钢刀

网友:
金刚石刀具

网友:
也要看对精度和表面的要求吧,一般要求的话,白钢条就足够

网友:
黄铜质软,好加工,就是容易粘刀,硬质合金刀片可以加工的。

网友:
个人喜欢用yg8的手磨刀

网友(2021-06-26):
用整硬的扁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