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齿轮齿条选型与驱动计算

楼主(2020-10-17):
桁架或直角坐标机器人Z轴的直线运动的,采用齿轮齿条传动,但是网上的资料不全,或找不到,求齿轮齿条的选型与驱动方式计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2052&highlight=%B3%DD%C2%D6%B3%DD%CC%F5%BC%C6%CB%E ...

不太认可他的选型计算

网友:
通常情况下,齿传动,模数越小齿数越多,相应的每个轮齿的外形尺寸就越小,强度越低。

网友:
选定电机以后肯定会得出齿条或者齿轮的受力。
按机械设计课本,齿轮等效为悬臂梁计算齿根疲劳强度,这就有点复杂了,课本上的公式很长。
我个人按齿根受力大约是屈服点的十分之一,差不多。因为钢的永久寿命疲劳强度约是屈服强度的十分之一,当然这个也不绝对。
齿根的受力就好计算多了。画一个齿的模型,加载一下simulation。静载计算很容易的。如果不够就加大模数。
还有一个计算依据是接触疲劳强度,这个就更复杂了。一般我就不计算了。
轻载的模数3以内一般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