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气悬挂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0-10-17):
做了一个工程车,客户嫌颠的厉害,现在想在设备上加一套油气悬挂,想了解一下油气悬挂,哪位大师能提供点宝贵建议

网友A:
33a8b63ccae5435d8dcf5c6a508e202b~tplv-mlhdmxsy5m-q75_0_0.jpg 实现车身高度调节,能进行减震和自润滑。

网友:
空气悬挂了解一下,控制套一起买过来

网友:
油气悬挂一般是以惰性气体(氮)作为弹性介质,以油液作为传力介质,呈现出很好的非线性特性,对重型越野车辆以及载货汽车都具有很好的匹配效果,同时储能比很大,约为330000Nm/kg(以6MPa氮气充气压力为例),重量比钢板弹簧轻50%,比扭杆弹簧轻2O%,从而使它拥有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一般大货车上面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车身高度调节,能进行减震和自润滑。

蓄能器的油源从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