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的前置级中的前置级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10-18):
刚接触伺服阀,不太了解说的伺服阀的前置级是什么?对阀体的作用是什么?感谢回答. N7 F8 p0 h# P/ U4 o

网友:
我理解,前置级就是控制通路的阀,它的通断驱动主阀芯动作。大侠们指正

网友:
伺服阀是带走负反馈的控制阀,前置级是给伺服阀发出控制信号的控制阀,伺服阀入口信号反馈给前置级控制阀,之后才能输出控制伺服阀主阀芯的控制信号。说的有点绕口。

网友:
前置级是伺服阀的核心组件,其调试精度直接影响伺服阀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