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一些流体相关的项目,有些钢管规格方面的疑惑,有大佬来解答一下吗?

楼主(2020-10-18):
因为之前没有做过相关的项目,所有对液压流体这方面不是很清楚。就管道规格方面就有很大的疑惑,流体用管道国标没有规定具体的管道尺寸,网上查找到的管道规格更是多种多样,如下图。比如图纸上写DN25,怎么知道外径和壁厚是多少?我们设计时,要按哪个标准去设计呢?网上的管道规格资料有的是写成外径*壁厚的形式,但是一看尺寸又和DN标准不一样,对应不起来。
不知道你们在设计管道时是怎么选择和标识管道规格的呢?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我是只管通径和耐压,外径差一些不影响啥。

网友:
管道分欧系和美系,在国标里就将这两个系列吸收进,分成了A和B管,或者Ⅰ和Ⅱ管,你得先查你这个行业习惯用哪个系列的管子(看尺寸就能看出来),基本上不同行业习惯用的哪种系列都是固化的,看下这个HG/T 20592-2009好了

网友:
CAD中有标准件,在标准里面选基本没错!

网友:
管道壁厚需要你根据管道内流体压力去计算,有个计算公式,自己去查,计算壁厚加上腐蚀余量,再去靠标准壁厚。有些单位喜欢用A类管(英制),有些习惯用B类管(公制),这两类钢管外径有一点差别。比如,同样DN100的钢管,英制的A类钢管外径是114.3mm,公制的B类管的外径是108mm。

网友:
你多研究研究各种软硬接头及叠加阀就好了。

网友:
lz找的不锈钢管材要注意区分有缝,无缝。

网友:
用多了就知道区分啦。

网友:
这种还是把它设计到软件标准库里面去,数模直接调用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