烫画机光轴如何安装

楼主(2020-10-18):
最近对这个烫画机感兴趣,看到这个光轴的安装看不明白,想请教一下。
如图,这个光轴左边安装跟右边是一样的,通过一块板法兰固定,提出以下疑问:
1、光轴没有开扳手槽,中间这个螺丝怎么上,光轴不会转吗?
2、用安装板法兰固定,两边都是板没有左右调节,会不会过定义,光轴靠到左边就靠不到右边?
3、中间应该是一个直线轴承吧,为什么感觉又是一块法兰板固定。中间的结构会是怎么样的?
希望了解一下这个光轴安装和如何使用的,求回答,谢谢。

网友A:
这种设备我搞过几天,老板说我不适合这种设计,图纸上还标公差,做出来的东西成本太高了。老板做的设备是出口非洲和东南亚的,中间还有代理商,价格极其低廉,虽然设备是仿美国的,但质量价格根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狱。
首先说那个轴中间螺钉的问题:因为那个螺钉比较小,所以用手抓住轴来拧螺钉完全可以把螺钉拧紧。
轴的长度稍短一点,轴的一端与端盖紧靠,另一端盖上的螺钉拉紧即可。
直线轴承本来就是端面法兰式的,也可以是直的,两端用盖防止它跑出来。
这种设备不能用书本上的知识去分析,能够用过几天就行了,不过国外同类设备的生产工艺、装配工艺和精度我不清楚

网友:
光轴的端面是有螺纹孔的

网友:
这轴是干啥的?

网友:
主机横移

网友:
导杆轴,辅助运动定位

网友:
这个好像是用来卷纸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备我搞过几天,老板说我不适合这种设计,图纸上还标公差,做出来的东西成本太高了。老板做的设备是出 ...

明白了,感谢您。
还想请教一下直线轴承可以两个并排一起在一根光轴上使用吗?
因为我感觉中间横移部分一个直线轴承长度不够,端盖应该也没有台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您。
还想请教一下直线轴承可以两个并排一起在一根光轴上使用吗?
因为我感觉中间横移部分 ...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而且通常滑台上是两个一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