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链移动量计算

楼主(2020-10-18):
之前以为坦克链上面移动多少,弯曲部分自然就会减多少,这次才发现不是这样,但是还是不太明白原理,这种如果没有3D需要怎么去计算的呢!

网友:
就是两倍的关系,想想动滑轮

网友:
端部走1米,圆弧移动半米,固定端做好设置在中部,尽量缩短拖链长度

网友:
这个需要计算吗?选型手册上面不是有写的。。。

网友:
米思米上都有啊

网友:
我觉得这个原理挺简单的啊。总长不变,弯曲半径不变,还有什么好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