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文件夹推拉单向导片怎么做

楼主(2020-10-19):
前一段时间做了一台文件夹压痕机,涉及到文件夹的推送的地方,需要一个单向导片或者叫单向拨片。
看过一个视频里面是第一张图里的样子,但是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而且画质也不是很清楚,就是图片里面红圈里的那个小件。原视频里面的文件夹是塑料材质的,我们现在做的机子是针对的纸质的文件夹。

基本原理就是:要设计的单向导片固定在下面的两根铝管上,前后有三组。向前推文件夹的时候,挡片是立起来的以能推动文件夹向前运动;往后去推下一张的时候,要能“低头”从那个文件夹的下面越过去,然后再“抬头”立起来向前推工件。
之前用线切割切了几个(第二张图里面的),但是效果不是很好,螺钉容易松动(下面的往复机构有震动导致的),有时候会刮伤工件表面或者干脆退不回去。

原视频里面的挡片

原视频里面的挡片

我们自己线切的挡片

我们自己线切的挡片

请问各位大侠,对此有没有好的建议,做一个简单、牢靠的文件夹单向推拉挡片(单向导片)?
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只需要把重心配好就行,靠重力复位

网友:
回拉的时候文件夹将单向片拨动翻转,单向片脱离文件夹后,靠重力复位。你要把单向片的重心设计好

网友:
我会选较轻的材质。

网友A:
MISUMI搜自动上扣,可以参考下

网友:
这种自动卡扣靠重力肯定不行的,最起码的弹簧顶紧的机构要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UMI搜自动上扣,可以参考下

多谢!

网友:
螺丝那边打螺纹胶

网友B:
刮伤?用软性材料:赛钢、尼龙、优力胶;
复位可靠:零件的转轴孔,侧边都要光滑,最好加上弹簧,一根小拉簧能解决;
螺丝会松:图片上估计是普通螺丝,拧紧了转不动,拧不紧慢慢就会松动。可以用等高螺丝,前段一段螺纹,后段无螺纹,台阶面限位,保证可拧紧。
可靠的方法是用轴+卡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刮伤?用软性材料:赛钢、尼龙、优力胶;
复位可靠:零件的转轴孔,侧边都要光滑,最好加上弹簧,一根小拉 ...

多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