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紫铜板网,因为紫铜太粘了,粘刀,求助:用什么材质的刀可以做到不粘刀?

楼主(2020-10-19):
冲压紫铜板网,因为紫铜太粘了,粘刀,求助各位大神:用什么材质的刀具可以做到不粘刀?

网友:
材质是其一,但是刀尖一定要锋利,这样才有助于排削。

网友:
一般的钨钢刀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选用加工有色金属的刀具涂层

网友A:
有没有减少粘刀的冷却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减少粘刀的冷却液?

可以用煤油做冷却液试试,上面有社友说刀具要锋利也是可以的。

网友:
紫铜板上先喷一层柴油,再去冲。
楼上说的煤油比较容易着火,不安全

网友:
1、刀具要锋利
2、钨钢刀具
3、冷却液要有强大的压力

网友:
楼上正解,还可以考虑使用带涂层的刀具,并增加冷却液冲洗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