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小伙伴在做螺栓输送机呢

楼主(2020-10-19):
想问下悬吊轴都是多长距离才会用呢?我看之前有小伙伴分享的图纸是三米多一点,然后做蛟龙轴的供应商说他们做过五米长的,输送机的标准上也找不到参考,就有点疑惑了

网友A:
等下 我问下 我们园区的企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下 我问下 我们园区的企业

太感谢了

网友B:
它由转轴和焊接在轴上的叶片构成,螺旋每段长2--3m,自制螺旋可更长些,最长有三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由转轴和焊接在轴上的叶片构成,螺旋每段长2--3m,自制螺旋可更长些,最长有三段的!

谢谢大神,就是说这种最长可以做到9米左右是不?

网友(2020-11-21):
我们用的在五六米的样子

网友:
你是女的吗

网友C(2021-04-19):
直径250-350长6米的绞龙从没用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250-350长6米的绞龙从没用过呀

这个我们目前在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们目前在用了

吊轴承吗,六米不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吊轴承吗,六米不用吧?

6米的确实不用,吊了反而容易堵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