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各位大神:工件前半段焊得好好的,后半段出现炸丝,怎么回事?

楼主(2020-10-19):
工件一共30cm,焊接前20cm时没有问题,到后面10cm开始出现炸丝(如下图所示)反过来另一面平焊缝就都没有问题。

H行钢材,中间锯开,然后两个边焊接;
工件无镀层,抛丸清理过;
铬锆铜导电嘴内孔很标准,不大,送丝不晃动;
送丝数据正常;
电流180,电压26.
气体也没有问题。

请问各位大神:出现后10cm炸丝的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是后半段散热不好吗?还是焊丝接触工件造成的?

小弟跪谢!!!!

网友A:
如果焊接电源木有问题的话,应该是送丝不畅。。看看送丝机有没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焊接电源木有问题的话,应该是送丝不畅。。看看送丝机有没报警

感谢大哥回复!
送丝机没有报警。。

网友B:
是不是焊接电流大,把焊丝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焊接电流大,把焊丝烧断?

应该不是,因为前面20cm焊的好好的啊~

还是感谢您!

网友C:
焊口处水分大?

网友D:
焊接前有没有点焊,或者工装夹紧?  猜测是焊接变形导致焊缝变宽,焊丝接触距离变化导致的;  自动焊不是太懂,一般我们手工焊之前是点焊固定,然后在满焊的

网友E:
从图片看,熔宽明显变化,熔深看不大出来,是不是焊接功率发生了变化,又或者后半段本身材质有杂质,或者表面脏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口处水分大?

我们焊接环境还是可以的,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前有没有点焊,或者工装夹紧?  猜测是焊接变形导致焊缝变宽,焊丝接触距离变化导致的;  自动焊不是太懂 ...

焊缝也没有变宽,我现在也蒙圈了,还是感谢大哥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图片看,熔宽明显变化,熔深看不大出来,是不是焊接功率发生了变化,又或者后半段本身材质有杂质,或者表 ...

功率一直很稳定
谢谢您!

网友F:
看样子这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吧。
通常它造成炸丝的原因是:母材表面的锈迹、杂质未清理干净;焊接过程中的气体未调节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这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吧。
通常它造成炸丝的原因是:母材表面的锈迹、杂质未清理干净;焊接过程中 ...

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但都检查了,没什么问题
感谢回复

网友G:
根据图中前20cm和后10cm的焊缝对比,看着像是后续焊枪的焊接角度和工件间的距离发生变化造成的。另一面焊接时没有出现焊枪变动所以直接焊接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图中前20cm和后10cm的焊缝对比,看着像是后续焊枪的焊接角度和工件间的距离发生变化造成的。另一面焊接 ...

好的,我调整一下焊接角度试试看。
谢谢您!

网友H:
后10cm焊枪速度快了吧

网友I:
原来做自动氩弧焊不锈钢圆筒,我们也出校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因为电弧不稳定,通俗点说就是焊接主机质量不好了,电弧大小控制不稳,导致直缝焊接起头 结束 时候容易炸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后10cm焊枪速度快了吧

应该不会的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做自动氩弧焊不锈钢圆筒,我们也出校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因为电弧不稳定,通俗点说就是焊接主机质量不好 ...

这个原因有可能,焊机质量是一般~感谢您~~~

网友(2020-12-19):
地线,焊枪角度,就这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