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亚克力两面出现细纹

楼主(2020-10-19):
透明亚克力板,加工后用保鲜膜包覆了两个多月,今天拆开膜发现有很多这种细纹(密集处类似雪花),之前到货后我拆开看并没有,这是什么原理?怎么产生的

网友A:
经过我百度,可能是保鲜膜里的塑化剂析出,导致板材内应力超越临界点,开裂

网友B:
是用酒精擦拭过了吧

网友C:
之前做的广告牌,贴膜几个月,没出现裂纹啊,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D:
为啥要用保鲜膜包着呢?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酒精擦拭过了吧

没有酒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我百度,可能是保鲜膜里的塑化剂析出,导致板材内应力超越临界点,开裂

多谢

网友E:
表面开裂就麻烦类,只有让供应商给换新的了!如果是脏东西,用酒精擦干净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我百度,可能是保鲜膜里的塑化剂析出,导致板材内应力超越临界点,开裂

不锈钢面板经过白色珍珠棉包裹,然后堆垛压紧之后,也会有白色印子。

请教是何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做的广告牌,贴膜几个月,没出现裂纹啊,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看图片不像是开裂。和我的情况应该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面开裂就麻烦类,只有让供应商给换新的了!如果是脏东西,用酒精擦干净即可。

这个擦不掉,也不是划痕,指甲盖划稍微有点感觉,感觉是楼上说的薄膜和亚克力反应导致塑化剂析出

网友(2021-03-19):
这个是翻新料做的,  全新料不会这样。

网友:
翻新料适合室内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我百度,可能是保鲜膜里的塑化剂析出,导致板材内应力超越临界点,开裂

这个解释看着比较合理。

网友(2022-12-08):
阳光(紫外线)照射以后出现了老化的现象.

网友(2024-04-11):
什么叫加工后用保鲜膜包覆了两个多月

网友:
缠绕膜的原因  酸性腐蚀了

网友:
就是老化、溶解了,可能是保鲜膜裹太久了,也可能是仓储环境不好

网友(2024-05-21):
亚克力不应该用保鲜膜吧,

网友:
烤箱烤下 可能恢复

网友(2024-06-26):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用保鲜膜包着呢?有什么作用?

怕刮伤外表面

网友:
表面有化学物品腐蚀,加上老化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