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动圆盘的扭力计算是这样吗,求助各位

楼主(2020-10-19):
如果圆盘重一吨,直径2米,扭力T=10000*1=10000nm吗,感觉不对,但是不明所以然,求告知

网友:
1、应该先算圆盘的转动惯量J=1/2MR2
2、根据所选电机计算输出轴最大角加速度a
3、计算圆盘的惯性转矩T₁=J*a
4、负载转矩T=T₁*K           K为安全系数
不知道我的算法对不对,请各位高手指正!

网友:
圆盘的重心在圆心,圆心与电机同轴不?

楼主:
|斯文棒棒发表于 10-19 21:06圆盘的重心在圆心,圆心与电机同轴不?
同轴

网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C%E5%8A%A8%E6%83%AF%E9%87%8F/1994034?fr=aladdin

看最后的例题。

网友(点评):
感觉那个例题算错了,我算出来8.2牛米,他是82

网友:
这么大直径用多重积分计算吧,

网友:
这个圆盘是怎么支撑,是否能承受这么大的力,摩擦力是否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