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声音问题

楼主(2020-10-19):
为什么电脑重置之后?声音就有各种杂声?请各位前辈替我解决一下

楼主:
没重置之前声音好好的

网友A:
月光宝盒回去录个像,再回来再录个像,两者对比一下看看哪里有差别就行了。

网友:
重置?啥意思???

声卡驱动掉了?

网友:
风扇震动引起的吧?我家电脑开起来就嗡嗡响,手指按住机箱壳,一会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月光宝盒回去录个像,再回来再录个像,两者对比一下看看哪里有差别就行了。

哈哈哈

网友:
是不是动过音箱插头,插错了位置,或者接触不好,你转动下插头位置

网友:
你给我发过来,我给你解决,我专业修电脑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脑的硬盘出问题,只要硬盘一坏,那噪声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挨个试,挨个拔下来重新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