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板式卡盘柔性设计问题请教专家。

楼主(2020-10-20):
卡盘三个压板是刚性联动的。

网友A:
不需要柔韧性,需要刚性好,才能压的牢靠。柔性的,加工时会出问题

楼主:
关键被压的面是铸件面,没车过的

网友:
硅胶垫,或者橡胶垫啊,硬度可以用70 shore A 以上,硬胶类还有尼龙、POM,耐磨切有自润性

楼主:
请问楼上大哥有成功案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柔韧性,需要刚性好,才能压的牢靠。柔性的,加工时会出问题

支持!

网友:
刀纹警告

网友:
软材质的肯定不行,经常压紧也会破损,建议用矩形弹簧来做压紧,它受力比较大,又能承受大的力!

网友:
没见过这么干的!

网友:
你这个必须得压牢,不能再压板上做文章,要再压板下做文章,要买那个中里面球可以动得支撑钉,每个压板下一个

网友(点评):
你这个为啥不用三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