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一种绝缘耐高温耐磨的材料

楼主(2020-10-20):
现在设备上有一个圆管样式的零件,有园钢丝从其中间穿过,间隙在1mm左右,要求该零件是绝缘的、耐高温,工作环境温度在500~800度,还要耐磨,钢丝速度在1.8米/分钟,一般工作时间8小时每天,极限的时候全天工作。这就是基本的工况。
请见多识广的朋友推荐一种合适的材料,最好是能兼顾经济性,并说明下其加工方法,是需要开模还是可以直接机加。万分感谢。

网友A:
高温和绝缘都适合的话用陶瓷材料吧,又便宜

网友B:
能耐800度的,塑料就别指望了。陶瓷可以有,耐不耐操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温和绝缘都适合的话用陶瓷材料吧,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耐800度的,塑料就别指望了。陶瓷可以有,耐不耐操就难说了。

网友:
高温陶瓷、超硬质陶瓷、高韧陶瓷、半导体陶瓷。都是可以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温和绝缘都适合的话用陶瓷材料吧,又便宜

+1

网友(2020-12-01):
用金属环热处理吧,外面加绝缘和隔热环。否则这速度这温度,什么材料受得了

网友:
肯定是陶瓷啦
耐不耐操也就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