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GB/Z32332轴承基本额定动载荷和基本额定寿命指导性文件

楼主(2020-10-20):
有学习过ISO281的大侠给可以给讲讲滚动轴承额定寿命和止动寿命的计算吗。

网友:
基本额定动载荷,是指使轴承的基本额定寿命恰好为100万转时,轴承所能承受的载荷,用字母C表示。这个基本额定动载荷,对向心轴承,指的是纯径向载荷,并称为径向基本额定动载荷,具体用Cr表示;对推力轴承,指的是纯轴向载荷,并称为轴向基本额定动载荷,具体用Ca表示;对角接触轴承或圆锥滚子轴承,指的是使套圈间产生纯径向位移的载荷的径向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