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轴类产品 中间粗两端细

楼主(2020-10-20):
数控车床加工电动三轮车上用的半轴,有一处L是30mm,直径是17.65-17.70mm   但加工出来的尺寸是  中间直径比两端总是大出2丝。
镶条、刀座、刀杆等都调节过了未改善,反向补偿也调节过了未改善。
请教具体原因

网友A:
要求高的话,就精加工再车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高的话,就精加工再车一边

之前没这个问题。最近才出现的。 我去打下导轨水平看下。

网友:
切削量大,轴中间被顶弯了。。。。。。

网友:
分析几个原因:
1.程序被改;
2.车床的导轨或者丝杠间隙也是有可能的;
3.加工工艺或材料有问题,但是如果之前也是这样加高就可能和加工没关系;
4.有些原因很奇怪,整理维护机床一遍试下;

网友:
中心架调整出了问题即:你的工件没有在中心上,而是靠向了你人的站位一边。

网友(2021-03-04):
细长杆最好有个中心架或者跟刀架,或者最后用精车刀光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