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olidworks的工具taskscheduler无响应

楼主(2020-10-20):
  如图  批量转图 Solidworks  Task   无反应  已经尝试过重装系统     求解

网友A:
把windows系统日期格式改一下试试

网友:
点击一下刷新

网友:
实在不行保存后,软件重启。

网友B:
我试过有的电脑可以,有的不行,原因不明。这个工具效率很低,我都是自己写了宏来转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windows系统日期格式改一下试试

改 日期  打开  宏  都试过了 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有的电脑可以,有的不行,原因不明。这个工具效率很低,我都是自己写了宏来转格式。

   这个怎么写宏 有么有教程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