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电腐蚀是怎么处理?应用场合有哪些?

楼主(2020-10-20):
表面电腐蚀是怎么处理?应用场合有哪些?

网友:
其实表面电腐蚀就是用腐蚀液体在于金属表面接触的时候就会产生类似于橘皮的腐蚀形貌,但是一般来说这种腐蚀发生的速度很慢,不能应用于工业生产。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20 20:24其实表面电腐蚀就是用腐蚀液体在于金属表面接触的时候就会产生类似于橘皮的腐蚀形貌,但是一般来说这种腐蚀发生的速度很慢,不能应用于工业生产。
我们现在有用到这种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