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拉伸弹簧怎样计算选择

楼主(2020-10-20):
请教大神们,拉伸弹簧怎样计算选择呢?其中安全率是否是越大越好?有没有一个范围?

网友:
弹簧计算我也没计算过,可以试着先百度或查下机械设计手册。坐在沙发等方法

网友A:
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压缩弹簧的计算方法,一步步做,做到哪一步,不会计算把问题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要问方法和步骤还是手册上的,不如自己动手做一遍就明白很多。

网友:
有要求的我会上MISUMI找符合我要求的弹簧常数和压缩比,没要求的按照线径直接淘宝买

网友:
弹簧拉力计算公式:F=-kx,其中k是弹性系数,x是形变量。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带入量。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是个好东西

网友:
哈哈,论坛更是好东西啊。无所不能

楼主:
后来我参考的是GB/T 23935中附录中举的例子 带入自己需要的数据进行验算 不过国标中没有安全率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压缩弹簧的计算方法,一步步做,做到哪一步,不会计算把问题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要 ...

谢谢大神 后来我参考的是GB/T 23935中附录中举的例子 带入自己需要的数据进行验算,就是不知道自己算的对不对,后续有时间整理一下再发上来吧,再次感谢大神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