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里大神这个日本油研比例伺服阀的问题原因

楼主(2020-10-20):
现有一台日本东芝龙门铣型号MPC-3165B,机械大修,电气采用西门子840DSL数控改造。横梁上下采用龙门同步功能控制,横梁在左、右立柱处有二个液压平衡缸,由日本油研的比例伺服阀控制。当Y轴在横梁上由左向右移动时,控制右立柱平衡缸的比例伺服阀电压0→5V变化,平衡缸压力4.5→12.5MPa变化;控制左立柱平衡缸的比例伺服阀电压5→0V变化,平衡缸压力12.5→4.5MPa变化。当Y轴由右向左移动时,变化相反,保持横梁动态平衡,减小横梁上下时二个伺服电机负载。现调试进行中,当Y轴在横梁上左右移动时控制左、右立柱平衡缸的二个比例伺服阀电压0→5V均有变化,检测了左、右平衡缸压力G2/G3几乎无变化为11-12MPa,致使横梁上下运行时伺服电机负载达到100%以上;因控制给定的压力与检测的压力不一致,差别太大,致使压力报警。望各位大咖指点!附液压图。

网友A:
左右阀对调一下,看是液压问题还是电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阀对调一下,看是液压问题还是电气问题

谢谢大神,电气上电压0至5V有变化,两个比例伺服阀有一个压力不稳定,另一个压力以达上限,压力降不下来,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还请大神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电气上电压0至5V有变化,两个比例伺服阀有一个压力不稳定,另一个压力以达上限,压力降不下来 ...

压力达到上限,降不下来是你给的信号不对吧?是不是给了一个最大值(恒定值)?

网友B:
由于伺服阀工作环境不良,可能有水进入伺服阀放大板或者水蒸气在伺服阀放大板上形成凝露,导致伺服阀放大板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伺服阀工作环境不良,可能有水进入伺服阀放大板或者水蒸气在伺服阀放大板上形成凝露,导致伺服阀放大板 ...

多谢大神的意见,这几天没在单位,过几天在现场研究下,谢谢坛里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