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塑料制品的结构设计

楼主(2020-10-20):
第一次做这种东西,请教一下:        1、图中是否有明显错误?
        2、材料是ABS,请问这种东西不用螺丝钉锁死,还有什么方法?打胶,还是卡扣?方便拆卸吗?
        3、如何做到防水?

网友:
多看看网络上的拆解视频,取众家之所长

网友A:
防水加密封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水加密封条

什么样的密封条,是类似橡胶圈那种扁扁的吗

网友B:
1、感觉加强筋厚度不对,基本壁厚的50%差不多,大方框会导致缩水
2、可以用双止口超声焊接(可防水),但是不可拆
3、卡扣可以固定,但防水是个问题
4、出线位置的防水应该加防水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感觉加强筋厚度不对,基本壁厚的50%差不多,大方框会导致缩水
2、可以用双止口超声焊接(可防水),但 ...

谢谢你

壁厚没有问题,筋的高度有点问题,但是结构限制了,我想不出怎么解决。

缩水的话,我增加一点尺寸预留量可以吗,我整个大小是100*168。您说的大方框是放电池的(电池尺寸55*61),我应该预留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壁厚没有问题,筋的高度有点问题,但是结构限制了,我想不出怎么解决。

电池框起固定作用吗,你这尺寸与电池尺寸相差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框起固定作用吗,你这尺寸与电池尺寸相差也太大了,

就是把电池放在这里面,这是图片

网友C:
我一直做电子产品结构设计,你加我微信吧,15921977414 ,boss柱底部不要轻易倒圆角,要像防水且拆卸,就要用螺丝加橡胶圈,且过渡起伏不要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做电子产品结构设计,你加我微信吧,15921977414 ,boss柱底部不要轻易倒圆角,要像防水且拆卸,就要 ...

请教,自攻丝+硅胶(或橡胶圈)应该也可以吧。

另外,lz的防水等级没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框起固定作用吗,你这尺寸与电池尺寸相差也太大了,

锂电池一般不用框来固定吧?

网友D:
电池可以在四个角设计卡槽。上面社友说得对,要做防水,先要明确防水等级,再去考虑防水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可以在四个角设计卡槽。上面社友说得对,要做防水,先要明确防水等级,再去考虑防水结构。

有个usb口,我估计等级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可以在四个角设计卡槽。上面社友说得对,要做防水,先要明确防水等级,再去考虑防水结构。

四个角做卡槽,之后上壳再做个槽固定一下,是这样吗

网友:
建议用卡扣,这种规则的零件卡扣可以把它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