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集成块,你了解多少?

楼主(2020-10-20):
液压集成块作用有:

1、对于液压系统其结构紧凑,并且安装方便、装配的周期短。

2、液压系统若是有变化,进行改变工况需要增减元件的时候,其组装较为方便迅速。

3、其元件之间可实现无管连接。可消除了因油管、管接头等引起的泄漏、振动和噪声等情况的发生。

4、会使整个系统的配置灵活、外观整齐、且维护保养比较容易。

5、其标准化、通用化和集成化的程度较高。

它是由板式元件与通道体组成而成,其元件可根据自己的要求进行自由选用。其与其他的连接方式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1、其有利于实现液压装置的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并且能组织成批生产。其灵活性较大,故在设计的周期上大为缩短,可降低成本。

2、装在通道体侧面的各液压元件之间的间距很近,油道孔短,而且通油的孔径还可以选择大些的。因此系统中的管路压力损失较小,系统的发热量也比较小。

3、集成块较大限度的去减少管道接头,可使泄露减少到一个较小的程度,同时也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并且结构的紧凑占面积较小,装配与维修比较方便。

4、因其是在小块体上进行加工各种孔道,故制造较为简单,且工艺孔大为减少,便于检查以及可以及时发现毛病。若是在加工中出了问题,那么其仅仅只是报废其中一个小块的通道体,而不使整个系统都报废。

5、存在现有的板式标准元件,其可以组成各种不同的回路。且方便增加和替换,因而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网友:
板式换向阀+叠加阀+集成块,完美!

网友:
图中的液压站设计差评

网友:
这液压站好小,是多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