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处理问题求解

楼主(2020-10-20):
情况如下,我们的零件是铝合金的挤铝折弯件,第一次表面用的喷粉处理,白色,在使用过程中和包塑轴承接触一段时间,金属表面有一条黑印,并且稍微磕碰就掉了一块一块那种。
第二次表面直接用的烤漆,温度在六七十度那种,用东西剐蹭试验,还是一碰就起皮破掉了。

请问;烤漆的话是不是高温的条件下,附着力更好一些。

我们的要求就是哑光面,带有细橘皮纹或者没有橘皮纹,附着力一定要好,颜色要求RAL9003。请问什么样的喷漆工艺好啊,最近一直在找这个喷漆的,社区的大神有没有好的建议推荐一下哈,拜谢了

网友:
铝合金用阳极氧化着色可能比较可靠。

网友:
看情况优选阳极氧化了。

网友(点评):
嗯嗯,已经在同时找来阳极氧化试试了

网友:
铝件表面喷砂 然后在喷漆附着力好很多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指点,我跟厂家建议看看

网友:
或者干脆  带油抛光,清洗 氧化

网友:
还是阳极氧化合适,表面保护层不容易脱落。

网友(点评):
嗯,谢谢大侠指点,也同时在找阳极氧化的试试了

网友:
因为RAL9003是白色的,所以没办法做阳极氧化的,阳极氧化做的白色是不环保的。

有几个建议
1.喷粉的时候有没有做前处理,一般也是类似刚才磷化那种,台湾喜欢叫皮膜处理,大陆叫法不太熟悉。。如果烤漆或者喷粉没有做这个处理,那么要求厂家帮你增加这个工艺,最好的就是喷砂+皮膜,然后喷粉或者烤漆。
2.可以寻找白色电泳漆,这个可能需要的成本稍微高一些。
3.可以做微弧氧化处理,但是因为手头没有RAL9003这个色板,不确定微弧氧化的乳白色是否接近这个色卡。

以上,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我按你说的跟他们联系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