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破碎机材料选用

楼主(2020-10-20):
由于公司以前的技术资料被删掉了,而我也只是会画图,其他东西都不太懂。公司现在要做一台破碎机,主要用来破碎整只死猪。图纸已经画出来了,现在在纠结材料的选用(下面附图就是刀头)以前做过的师傅说轴用20钢(轴径140,刀头加隔套的重量在550kg左右),刀头45钢就行不用淬火。我觉得这两种材料可能达不到要求,求助一下大家,需要用什么材料,谢谢了。

网友A:
45#调质呗

网友B:
你应该多看点刑侦方面的电视,那些碎尸案的过程。你这机器不是一般人,心理承受能力差些的做不了,一条死猪你干嘛那么大仇,要碎尸。要碎骨么?碎骨你这刀能用?还是你先把骨肉分离后,绞成肉酱?你可以参观下生猪屠宰生产线。你需求不清楚。不用刀,就用磨盘碾成能把死猪碾成肉酱,真不知你要干什么

网友C:
在破碎面必须用耐磨材料,一般采用堆焊有耐磨层的复合板

网友D:
死猪。。45号钢差不多了吧,想耐用淬个火也可以,既然你公司有经验就按经验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调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多看点刑侦方面的电视,那些碎尸案的过程。你这机器不是一般人,心理承受能力差些的做不了,一条死猪 ...

就是做无害化处理,先把死猪破碎成5-10mm的碎肉,然后高温化制,做粉榨油什么的

网友(点评):
你们公司这样做不行,常识都没有,高温就可以把肉煮烂,把骨头捞起来,肉糜直接就可以做什么猫粮狗粮的。还要搞台机器碎尸?是你家老板钱多,还是哪个更傻的被他忽悠了

网友(点评):
有人删了我贴子?你把高温工序放前面,直接把肉煮成肉糜,把肉头捞出来,还需要你这碎肉机?我说你老板脑袋有问题说错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破碎面必须用耐磨材料,一般采用堆焊有耐磨层的复合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死猪。。45号钢差不多了吧,想耐用淬个火也可以,既然你公司有经验就按经验干

公司有装配经验

网友:
直接做烤猪卖更赚钱

网友(点评):
死于非命的你也敢吃?

网友(点评):
我不敢吃,只是你听过广州每天运过去的猪,那么多死猪去哪了

网友(点评):
嗯,楼主可能撒了谎,他们不是在做无害处理,可能还想卖钱,无害化处理直接烧了煮了,根本无需碎尸

网友:
还是要有不锈蚀的要求吧!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10-20 17:07直接做烤猪卖更赚钱
点评的这老哥就爱打趣,死猪烧掉可是就剩点渣渣,而是还会破坏环境,无害化处理的产物是能卖钱的。广东那边光我们公司就卖去三套设备了

网友(点评):
你好像很生气?你的意思火葬场做的是有害化处理了?是不是你删的贴子我不知道,事实是那条评论我发了后并没了显示,而是我第二条说删贴的出来后,两条一起显示。这个网站有些人见不得不同意见,那就不要征求意见

楼主:
|17567410发表于 10-20 17:28还是要有不锈蚀的要求吧!
这个倒是没要求

网友:
粉碎塑料的破碎机刀片用的是SKD11淬火,你的骨头我感觉比塑料硬啊

网友(点评):
翻找以前废弃的报价单的时候找到一份写着9crsi材质的,但也不排除作假的可能。。

网友E:
我看45#肯定不行,最差也要工具钢吧。

网友F:
刀具找耐磨耐冲击的硬质合金钢材料。

网友:
碎猪肉里不能混有碎金属。

网友G:
我做过工业破碎的的刀片,材质20CrMnTi调质后表面渗碳到HRC60度,这样内部即有良好的韧性,表面也有较好的硬度,而且成本上升不大,使用寿命极大延长。

网友H:
   我们原来做木材粉碎机用的是8MnSi,硬度58-62HRC,整体用下来没有啥问题。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原来做木材粉碎机用的是8MnSi,硬度58-62HRC,整体用下来没有啥问题。你可以试试。

好,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45#肯定不行,最差也要工具钢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刀具找耐磨耐冲击的硬质合金钢材料。

请问那根轴用什么材料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做过工业破碎的的刀片,材质20CrMnTi调质后表面渗碳到HRC60度,这样内部即有良好的韧性,表面也有较好的 ...

好,谢谢,请问这是破碎什么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多看点刑侦方面的电视,那些碎尸案的过程。你这机器不是一般人,心理承受能力差些的做不了,一条死猪 ...

我征求意见的是刀片的材质,并不是无害化处理工艺,你得帖子既然显示出来了说明是论坛的问题,不是谁删你帖子。你应该不是做这个或者了解这个的吧?随意批评这个工艺你觉得你做的对吗?

补充内容 (2020-10-22 14:50):
不懂装懂还硬要教育别人?

网友(点评):
有何不对?难不成你批评火化是有害处理,信口雌黄是对的?

网友(点评):
我明明在请教刀头的问题,你硬要跟我讨论工艺?阴阳怪气令人心生厌恶。不懂的东西就不要乱教育别人了吧?

网友I:
至少也是个刀具,至少也要比厨房剁骨的刀要结实,高碳的工具钢至少是需要的。至于轴用10钢,刀用45钢嘛,听听说算了,我估计你那的师傅也就知道这两种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至少也是个刀具,至少也要比厨房剁骨的刀要结实,高碳的工具钢至少是需要的。至于轴用10钢,刀用45钢嘛,听 ...

说是刀头,其实跟平整的板差不多,我觉得死猪是让刀具压碎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Cr12MoV,这种冷作模具钢做刀口最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