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具上如何增加可移动盖板

楼主(2020-10-20):
1603176579(1).png 图中为搬运pcb板的治具,由气缸带动在滑轨上移动,要求在图中凹槽部分上加一盖板,到达放料位置盖板抬起,向上方移动。到加工位置前盖板移回凹糟位置并盖下。左侧可利用空间为40,右侧30,抬升高度尽量控制在20以内。以前是吧盖板钉死在加工位置,现在需要采用跟随治具移动。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想法指教指教,多谢

网友A:
能不能平行四边形的盖板平移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平行四边形的盖板平移机构?

可以的,初步做了两个方向气缸完成动作,但是重量和结构都太繁琐,讲带动整个治具的气缸换成了丝杆。尤其是中间的板做成了w型,加工成本太高,,分开做很难保证精度。大神有什么好的思路么

网友:
用真空吸盘吸附盖板,盖板移动采用气缸加导轨。导轨为圆弧加直线,让盖板走导轨曲线实现抬升平移。这样只需要一个气缸,机构也可以做到简洁省空间。

网友:
放料时弄个真空吸盘吸起来,放完料再把盖板盖上,或者就再加工和放料中间设置个点停一下,随动的话就复杂了

网友:
下面做几条线性滑轨,再配上气缸,比较容易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