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协加工,龙门铣加工每小时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2020-10-20):
这个架子,3200*2100, 要图中几个面平行度0.1,需要外协上龙门铣,请问,龙门铣费用报价大概多少1小时,就我这个件多少钱?

补充内容 (2020-10-21 08:36):
真是没做过这么大的设备,有经验的大咖们看见了,多给点意见,多谢

网友:
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框架结构震刀都震的厉害,很难加工。
主要看焊接变形吧。200-300/时吧。

网友A:
3米2长的架子,0.1mm的变形量要求,从图上来看架子的厚度也就是3-4mm吧,基本上做不到,就算是能做到,报价一定会超出正常的龙门价格,会吓到你的

网友(点评):
这个贴上铁板,铣完经济平面度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米2长的架子,0.1mm的变形量要求,从图上来看架子的厚度也就是3-4mm吧,基本上做不到,就算是能做到,报价 ...

方管是200*150*8的    为了加工方便,我可以在加工面上贴块板,这样会方便加工吧

网友B:
你这几个面做什么用的,需要这么高的平面度?用方管达不到要求的,加工成本太高了。
要求高的话不能用方管,用几块板焊接并做加强筋,加工效果好而且承重也好。

网友:
单件的话200/小时差不多,还要看地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几个面做什么用的,需要这么高的平面度?用方管达不到要求的,加工成本太高了。
要求高的话不能用方管 ...

多谢,上面放大理石工作台,我是打算加几个钢板,再加工平面的  谢谢建议

网友:
200-300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管是200*150*8的    为了加工方便,我可以在加工面上贴块板,这样会方便加工吧

如果方管是变形的,贴块板是方便加工了,但是取下那块板子之后,管材还是会回到原来的变形量

网友C:
工期不紧的话,考虑下铸铁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期不紧的话,考虑下铸铁件。

工期太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上面放大理石工作台,我是打算加几个钢板,再加工平面的  谢谢建议

大理石的工作平台,放在方管焊接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期不紧的话,考虑下铸铁件。

大理石平台,铸件居多。

网友:
加工面必须焊接钢板

网友:
数控龙门铣床是大机床,收费贵一些,批量较小的话,100块钱一小时。 如果是单件生产,价格还要贵。

网友:
这种焊接管变形量0.1 绝对做不到吧!

网友(2021-04-06):
这是激光机机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