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手册上,V形焊缝,如图示,A、C是对的,B、D是错的吧,为何还要保留B、D?

楼主(2020-10-20):
大家好!机械设计手册上,V形焊缝,如图示,A、C是对的,B、D是错的吧,为何还要把B、D画上?谢谢!

网友:
因为虚线允许画在实线上也可在实线下。

网友:
给出来,是不是为了对比理解?

网友:
实线的焊接符号表示箭头位置焊接,虚线的焊接表示箭头指的对称面,虚线实线均可在实线上或下面

网友:
BD这种标准方法最好不要用,会被现场的现场制造人员喷的!

网友:
这个是坡口开在正面和方面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