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超声波焊接治具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0-10-20):
如附件所示,每一根线是由直径0.15的两个单丝线,加捻后形成的。
现在需要把两个线,通过超声波焊接的方式,连接起来。
大家有没有相关焊接夹具的设计经验告知一二,感谢。

补充内容 (2020-10-21 07:46):
补充一点,线的材质尼龙,我们尝试用火机烧接在一起,但一烧就是一个疙瘩,没有一点点拉伸性。

网友A:
口罩机超声波焊接耳带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口罩机超声波焊接耳带  可以参考一下

一个塑料焊,一个金属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了解的行家里手。望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了解的行家里手。望回复一下。谢谢!

超声波厂家帮你做的治具

网友:
这种超薄型材料的连接均采用超声波焊接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