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镀铬棒是什么材料?45#还是40Cr?谢谢!

楼主(2020-10-20):
大家好!镀铬棒是什么材料?45#还是40Cr?(主要用来做轴。)45#的硬度一般是HB210-250,40Cr的硬度一般是HB260-300,对吗?谢谢!

网友:
镀铬棒是软料 只是表面硬 用来做轴可以用硬铬棒 或者用45#调质  具体看你轴用在什么地方 受力情况如何

网友:
基本上不是太特殊的,都是你要啥来啥

网友:
百度一大堆,还要来这里等答案。。。。。

网友:
一般是45钢表面镀硬铬,标准件

网友:
这个轴用在什么情况?上面都有哪些零件?

网友:
我们常用40Cr的,缓冲器上的轴心

网友:
你做轴怎么去选镀铬棒?应该选45钢或者40Cr,或者要求不高的你选择20号钢也可以,要求高的可选择其他材料。做完了根据需要再镀铬。

网友:
镀铬棒,是个通俗的叫法,实际在市场上购买,还要区分是不是硬轴,普通的没有做热处理,只是有镀层,硬轴做了热处理,耐磨,配上直线轴承可用来做导向轴,普通镀铬棒很快就磨损了!

网友:
市面45# 40Cr都有看你要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