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图中液化石油气瓶用什么焊接方法焊接?焊脚尺寸指什么?谢谢!

楼主(2020-10-21):
大家好!图中液化石油气瓶用什么焊接方法焊接?焊脚尺寸指什么?焊脚尺寸一般取值多少?谢谢!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是这东西应该有标准的

网友A:
虽然这东西应该有标准的,但是我不懂

网友:
你查一下有关压力容器的有关国家标准,就知道这里面的要求有多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这东西应该有标准的,但是我不懂

调皮

网友:
这是标准件,参照GB5842-2006

网友:
看大佬们表演

网友:
有问题先查标准。

网友:
罐体环焊缝是埋弧焊焊接的,提手焊接应该是手弧焊

网友:
这种环焊缝,还是钎焊接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