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太粗会导致发热吗?

楼主(2020-10-21):
如题,电机轴加粗,硅钢片内径增大,这样会导致电机更容易发热吗?

网友:
线圈塞得进去?

网友:
相对来说,有可能会增加发热量,硅钢片是一片片拼起来的,为什么不用一整块钢材呢?牵扯到磁滞损耗,转换成热能损失了!

网友:
要看看电机轴组件的总装图。从热量的来源上去分析,要么摩擦生热,要么电磁产热,你看看是哪种情况。

网友:
电机轴为什么要加大呢?且不说行不行得通,就是后期的维修更换都是问题,如果是电机轴与其它零件衔接的尺寸不合适的话,是可以通过增加轴套来实现的

网友: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工况负载力过大!你不用粗的轴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