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等紧固件数量比较多时,用什么技巧装配?

楼主(2020-10-21):
我现在把螺栓、垫圈、螺母做成子装配体,然后把这个装配体插入到顶层装配体后再阵列和镜像,这样方便紧固件定位;但是为了出图把螺栓、垫圈、螺母分别在材料表列出,还要在顶层装配体里把这些解散,
解散后阵列、镜像的紧固件会显示过定义,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们出图的时候要把螺栓螺母这些常用件也画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出图的时候要把螺栓螺母这些常用件也画上的吗?

当然要出呀,想知道你们不出是怎么表达的?

网友:
标准件不需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要出呀,想知道你们不出是怎么表达的?

现场工人找螺丝装也快得很

楼主:
|毛主发表于 10-21 10:26标准件不需要吧
羡慕你们,能不能看看你们的超达

网友B:
嘿嘿。。。。。。。只要位置正确,你又不调整它,直接把报错的扣件的配合删掉即可,删完再给个固定配合。位置正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只要位置正确,你又不调整它,直接把报错的扣件的配合删掉即可,删完再给个固定配合。位 ...

需要时间呀,几百个螺栓

网友(点评):
随配合复制,阵列。最好分多个子装配体,单个击破。

网友:
螺栓螺母几乎都不画,不画电脑都卡,画出来就动不了了

网友:
不用解散也能输出表吧,不过我都是后期手动统计,图上只在需要的地方出现。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0-21 17:34不用解散也能输出表吧,不过我都是后期手动统计,图上只在需要的地方出现。
主要是还要其它子装配体,出图时如果螺栓也识别到最底层,其它子装配体一样会显示底层零件,这样就不是咱们要的了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0-21 17:34不用解散也能输出表吧,不过我都是后期手动统计,图上只在需要的地方出现。
除非最终出图用二维CAD搞,那可以不解散

网友:
如果两连接件的厚度不一样,你做成子装配体进行镜像或者阵列也不对。上面社友提示你:用“随配合复制,阵列”,这个效率高,不会出错。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21 20:21如果两连接件的厚度不一样,你做成子装配体进行镜像或者阵列也不对。上面社友提示你:用“随配合复制,阵列”,这个效率高,不会出错。
厚度不一样可以另做一套呀;随配合复制只能解决快速配合定位问题,仍不能把螺栓,螺母,垫圈这几个同时一次都做做到位

网友:
整列装配的飘过~

网友:
不解散也是可以的,试试提升功能,不懂的话按帮助里面搜一下

楼主:
|叶飘零发表于 10-26 17:16不解散也是可以的,试试提升功能,不懂的话按帮助里面搜一下
提升?我现在用随配合复制做的,也就是没有把螺栓弄成装配体

网友(2020-12-24):
16楼正解,在子装配体的配置属性中可以设置这个装配体内做为子装配体时零部件的显示为提升.这个方法可以完美解决楼主的疑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羡慕你们,能不能看看你们的超达

超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达?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应该是是出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