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类旋转物体的转动惯量知道了,怎么计算其启动旋转所需要的转矩?

楼主(2020-10-21):
圆盘类旋转物体的转动惯量知道了,怎么计算其启动旋转所需要的转矩?
我网上查了下,M=J*a
转动惯量我已经计算得出了,为18.5KGF.M2,a是角加速度,我的角速度是10转/分,我需要尽量短的时间从0到10,假如2秒的话,角加速度是不是为0.083,那么这个转矩就是1.54NM
上述计算是否正确,我总感觉单位好像不统一?

网友:
把圆盘的尺寸 重量告诉我一下,还有运动模式,最好有图纸

楼主:
圆盘为直径450厚度28的钢板,上面放的工件是直径600,高度550的物件,重量为390公斤

网友:
普通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如果是伺服电机,有精度要求,需要惯量匹配

网友A:
惯量计算结果跟你的一样18.44kgm2,;
减速0.5秒、匀速0.5秒、减速0.5秒运动模式;
减速机速比3;
计算电机所需额定扭矩1.2Nm,最大扭矩1.8Nm,选松下1kW伺服的话实际惯量比12.3左右(15以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惯量计算结果跟你的一样18.44kgm2,;
减速0.5秒、匀速0.5秒、减速0.5秒运动模式;
减速机速比3;

重要的是过程,怎么计算的。

结果仅仅是一方面,过程更重要。

网友:
角加速度的单位是弧度每平方秒,你还要乘以2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要的是过程,怎么计算的。

结果仅仅是一方面,过程更重要。

我用的是我们专用的计算软件。

网友C:
1、角速度ω=2π×10rad/min=2x3.14×10/60rad/s=1.0467rad/s.
2、角加速度β=ω/t=1.0467/2=0.523rad/s^2
3、转动惯量T=Jβ=18.44*0.523=9.65NM

补充内容 (2020-10-22 20:39):

转动惯量T=Jβ=18.44Kg.m2*0.523rad/s^2=9.65Kg.m2/s^2
因为1N=1Kg.m/s^2,所以9.65Kg.m2/s^2=9.65Nm

网友(点评):
清晰明了,赞。

网友(点评):
转动惯量T=Jβ=18.44*0.523,这个18.44要不要乘以9.8?因为他的单位是KG,转动惯量T的单位是NM。特请教。

网友(点评):
受教了,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要的是过程,怎么计算的。

结果仅仅是一方面,过程更重要。

可以参考下:

三共RollerDrive计算式I

三共RollerDrive计算式I

三共RollerDrive计算式II

三共RollerDrive计算式II

三共RollerDrive计算式III

三共RollerDrive计算式III

网友:
你已经很明白了做的很好。现在努力学习的哥哥不多了。
加速度的计算有必要说明一下。加速度的计算首先要知道最终速度,但是最终速度怎样知道的呢,其实你不知道。
大多数工况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圆盘累的零件,比如同步带轮。我要在1秒时间内转15度。其实是有一个启动加速减速停止的一个过程。15度只是走过的距离。根据位移公式S=二分之一at方。这样才能计算出加速度。其实可以用时间速度曲线,它的积分就是位移。积分其实很简单,就是线下面积。这样才能计算出准确的加速度。加减速的时间不同,加速度也不同,根据最大的加速度计算是否能提供足够的扭矩达到这个加速度。

网友:
圆盘转矩计算公式没有错,结果是否对,要看你的转动惯量J的计算公式是否用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角速度ω=2π×10rad/min=2x3.14×10/60rad/s=1.0467rad/s.
2、角加速度β=ω/t=1.0467/2=0.523rad/s^2 ...

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需要有专用的表格公式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