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米思米的案列,关于同步带轮的。有个问题不得其解,技术比较菜,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20-10-21):
大家帮忙看下,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其中一个同步带轮旋转中心是固定的,即不能旋转?那这样同步带还能工作吗?理解不了这个案列的意思。

米思米案列号

米思米案列号

问题点,那这个同步带轮不是会卡住不动吗?

问题点,那这个同步带轮不是会卡住不动吗?

楼主:
有兴趣的,米思米案列0639和075也是同样的疑惑,可能我看不懂这两个同步带轮真正意图是什么,大家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
转盘时,通过带让主轴旋转一个角度。

网友A:
不会卡住,那个带轮就是不转的

网友B:
他的轴是装在轴承座上的吧,同步轮和轴一起旋转。

网友C:
可以转化为周转轮系,太阳轮(大带轮)不动,行心轮(小带轮)跟着摆臂动(主动件)。套公式可得:齿数比为2时,行星轮绝对转速与摆臂相同,方向相反,相对转速为2倍摆臂,方向相反;齿数比为1时,行星轮绝对转速为0,相对转速与摆臂相同,方向相反.个人觉得轮系问题想要直观的理解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轴是装在轴承座上的吧,同步轮和轴一起旋转。

固定不转的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卡住,那个带轮就是不转的

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是不转的?这样皮带不会卡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转化为周转轮系,太阳轮(大带轮)不动,行心轮(小带轮)跟着摆臂动(主动件)。套公式可得:齿数比为 ...

这段话我有点难消化,比较菜。或者大神解释的通俗一点,或者我再消化消化

网友:
我的意思是不是用同步带是为了控制小带轮每次转动的角度,因为有齿。

网友D:
带轮转动,有轴承的

网友E:
想象一下楼主你缩小站在悬臂上。此时你会看到大轮在旋转,那么就不会卡死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轮转动,有轴承的

轴承是悬臂的,大带轮就是用T键固定在一根不可以旋转的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象一下楼主你缩小站在悬臂上。此时你会看到大轮在旋转,那么就不会卡死不动

那只是相对运动的错觉,实际就是大轮被绑在轴长看我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是相对运动的错觉,实际就是大轮被绑在轴长看我跑

实际上太阳还绕你转呢

网友F:
谁告诉你主动轮不转的,不会用剖视图看下结构吗

网友:
是不转的,但是旋转的过程中,皮带绕着齿在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段话我有点难消化,比较菜。或者大神解释的通俗一点,或者我再消化消化

为什么会动,机构瞬时模型可以简化为铰链四杆机构,大带轮半径作为机架,摆臂作为主动杆,皮带轮和小轮半径为从动件,此时自由度为1,可以动,你可以用实物比划一下比较直观。建议去看一下机械原理。

网友G:
转的啊  和板一起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告诉你主动轮不转的,不会用剖视图看下结构吗

我小学生毕业,您抬眼

网友H:
电机下方的大同步轮是不旋转的,电机带动摆臂旋转,摆臂上的同步轮是靠同步带驱动旋转,这里可以看到减速比2:1,夹爪旋转了2倍的摆臂运动角,即18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小学生毕业,您抬眼

看你的图确实是不转的。平时用的都是主动轮从动轮都转,皮带也跟着动。你这个是电机带着转臂和同步带在动,同步带带着夹爪处的同步轮运动。有点像轮系结构又不同于轮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转的啊  和板一起转的

不是吧

网友(点评):
红色的轴是固定不动的,同步轮套在上面也是不旋转的,青色的是轴承,内圈不动,外圈随摆臂旋转。

网友(点评):
你图示中的青色的部分是轴承,就很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下方的大同步轮是不旋转的,电机带动摆臂旋转,摆臂上的同步轮是靠同步带驱动旋转,这里可以看到减速比 ...

这些我大概都懂,问题是大同步轮不旋转,那摆臂上的同步轮为什么可以旋转?他们用皮带链接的,不应该会卡死?还有,谁是主动轮呢?

网友(点评):
运动是相互的,当摆臂动时,相当于大轮转了90°,当做是主动轮,小轮2:1传动比,转动180°,是从动轮,小轮有轴承,怎么就卡死了?想不明白,自己找根绳子,画个标记,转一下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动,机构瞬时模型可以简化为铰链四杆机构,大带轮半径作为机架,摆臂作为主动杆,皮带轮和小轮半 ...

你说的应该是这种意思,但我认为这两个不一样。

网友(点评):
原理是类似的,连杆变向,1:1传动

网友:
动静都是相对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如果各位有时间有兴趣可以去米思米案列库搜这个案例号下载研究,因为超过文件大小我不好上传。米思米下载也很方便,而且也是有配合装配的,更加直观。谢谢

网友I:
同步带就像一个弯曲的齿条。大轮固定,小轮绕大轮旋转。由于同步带的存在,小轮就必须自转。只要小轮能自转,就不会卡死。

网友J:
图是对的,理解不了的话,结下你的裤腰带,套两个杯子在你面转转看

网友K:
你的图示部分,在MISUMI 下载看看原装配体,青色的部分只要是轴承。
前面也有人说过了,轴承的内圈不动,外圈动。就好理解了。

网友L:
关于这个模型我也研究过,SolidWorks的模型我也画出来了。我的理解是惰轮是被同步带牵着走的,悬臂再转的时候带动同步带转动,同步带又带动惰轮转,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步带就像一个弯曲的齿条。大轮固定,小轮绕大轮旋转。由于同步带的存在,小轮就必须自转。只要小轮能自转 ...

我有过你的想法,但不明白的点是这边说的小带轮自转的意思?自转是说这个案列它运行的基础就是这个小轮是由案列所示结构外的东西去带动自转?还是说虽然大带轮不动,但是悬臂90度摆动还是能够带动小带轮180度旋转?如果是第一种,我就纳闷了,这个案列同步带轮完全是鸡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图示部分,在MISUMI 下载看看原装配体,青色的部分只要是轴承。
前面也有人说过了,轴承的内圈不动, ...

轴承是悬臂的,你看图应该可以看到键。大带轮和轴之间用键限制了旋转呢。轴是固定且不旋转的。带轮没有里面不动外面动的吧

网友(点评):
是的,轴承的内环和同步带、中心轴都是不动的,动的是轴承的外圈及外圈的连接体。

网友(点评):
你是被绕进去了,参照物选的不对。换个思路想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于这个模型我也研究过,SolidWorks的模型我也画出来了。我的理解是惰轮是被同步带牵着走的,悬臂再转的时 ...

我尝试去理解你的想法拓展拓展

楼主:
引用 楼主:
轴承是悬臂的,你看图应该可以看到键。大带轮和轴之间用键限制了旋转呢。轴是固定且不旋转的。带轮没有里 ...

这个更清晰一点,我知道轴承外面动,里面不动。轴承外面是和悬臂链接的不和大带轮。大带轮上下是垫片限位,中心是固定轴限位,旋转方向又是和固定轴键配合。轴承和大带轮没有运动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图是对的,理解不了的话,结下你的裤腰带,套两个杯子在你面转转看

主要裤腰带没齿,带轮和同步带都是有齿的。

网友:
大轮不转,摆臂转90,皮带位置变,缠绕大轮位置变化 带动小轮转动   就等于前面工装可以转动角度

楼主:
感想各位,我已经用实物模拟出来了。大轮可以告诉大家,是固定不动的。所以有争论说我没看清楚图的可以再想一想。大带轮不转的,小转轮是转动的。至于具体的我好像也解释不清楚,主要理论知识有限文字表达说不明白。看到实物动起来就又觉得一切理所当然。

网友:
21楼说得对,这样就好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我大概都懂,问题是大同步轮不旋转,那摆臂上的同步轮为什么可以旋转?他们用皮带链接的,不应该会卡 ...

大轮不转但是同步带在运动,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相对运动,想象一下拿一个同步轮固定,然后用一个同步带围着同步轮转,会产生同步带做圆周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想各位,我已经用实物模拟出来了。大轮可以告诉大家,是固定不动的。所以有争论说我没看清楚图的可以再想 ...

摆臂(+小轮)旋转90°,大轮不动,因为是同步带啮合,不能打滑,可认为同步带长度L绕在了大轮上,同时小轮侧的同步带要向大轮方向收缩,假定同步带无弹性,收缩长度=L,如果需要小轮旋转180°,可推算出,小轮直径=大轮直径的一半。如果两个轮子相同,旋转角就相同。
当然如果不是同步带,就要考虑打滑因素,旋转角就会有偏差。

网友:
我觉得大轮和皮带是相对静止的,小轮是通过大轮和皮带的旋转拉力来旋转九十度,从而达到把工件转移到下一道工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是不转的?这样皮带不会卡死吗?

你应该先看明白这个案例是干啥的。。。

网友:
它的意思就是大轮转的同时,小轮也在旋转!

网友:
同步带就是个齿轮,你把它看成行星轮系不就好了

网友:
大的同步轮转动的话,夹爪气缸和产品怎么旋转90度?

网友:
大带轮是不转的,皮带也不转,电机驱动摆臂转九十度,小带轮由于速比关系可能转180度,原理和齿轮齿条差不多,齿条不动齿轮转角度!

网友:
唔,这个想法挺巧妙的,学习借鉴了,小轮转动,大轮不转,同步带在大轮接触点的力矩带动悬臂转动

网友:
可以转化为周转轮系,太阳轮(大带轮)不动,行心轮(小带轮)跟着摆臂动(主动件)

网友:
平行四边形机构,联轴器主要带动上面那个板转动,转动过去,和起始位置物料方向一致,如大的同步带转动,就不能达到这个功能

网友:
这个案例不错,不过一般好像很少这么用。结构出来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常规直接用摆动气缸来解决这种90度的转角。不过这个案例挺好的

网友M:
想请问一下楼主这个案例具体是在什么网址上看到和下载的?谢谢。我也想去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一个经典机构啊,一个同步轮固定,旋转机械臂时,头部的同步轮会被同步带带着旋转,让工件相当于平移过去

网友:
一个同步带轮旋转中心是固定的≠不能旋转吧?!

网友:
太妙了,想起了地球的公转和自转,设计者很有心

网友:
越看越不懂

楼主(2021-01-27):
引用 网友M:
想请问一下楼主这个案例具体是在什么网址上看到和下载的?谢谢。我也想去学习一下

米思米

网友:
我开始也没明白,后来车间找了两个同步带轮,然后意会了

网友:
工件绕主轴公转的同时,自身保持现对位置不变。也就是只有公转没有自转,通常用在需要在平面内圆周方向转移工件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兴趣的,米思米案列0639和075也是同样的疑惑,可能我看不懂这两个同步带轮真正意图是什么,大家帮忙指教 ...

用途就是搬用工件的时候同时调节工件的角度。工件的角度靠同步带传动比和转动角度共同决定。

网友(2021-07-19):
D:\滕龙江\Desktop\案例

0639 案例
1.①气缸带动齿条从而带动齿轮齿轮轴旋转。
2.②齿轮带动齿轮轴及相关部分③进行转动;(根据气缸行程进行角度旋转,Misumi给出的是90°)
3.大齿轮轴⑤固定在顶部固定板,同步带轮④固定大齿轮轴5上;是固定不转的;
4.③旋转部分通过轴承绕同步带轮④进行旋转;固定③部分上小的同步带轮绕着同步带轮旋转,因同步带存在所以小同步带轮自身也要进行旋转;根据齿数比确定小同步带轮自身旋转180°;
5.零件⑥是滚珠花键;通过气缸7可以进行Z轴上下运动;

网友:
轮系运动,电机转动后,手臂也会进行转动

网友:
看轴承的位置在哪里,有轴承的位置就可以旋转

网友:
有点类似于拓展后的平行四边形结构

网友:
剖开来看看哇,你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更清晰一点,我知道轴承外面动,里面不动。轴承外面是和悬臂链接的不和大带轮。大带轮上下是垫片限位 ...

首先区分两个转动:
第一个是摆臂的转动是通过电机+联轴器+摆臂的机构实现摆臂的转动。
第二个是夹爪的转动是通过固定大同步带轮+同步带+小同步带轮来实现工件的角度转动问题。
其中同步带相当于一个轨道,小同步带轮在轨道(同步带范围)内绕大同步带轮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