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冲压中真空吸盘一次吸一张钢板的问题

楼主(2020-10-21):
1.产品为导磁钢板2.目前采用磁性分张,取料

3.钢板厚度有 0.7mm/0.8mm/1.0mm
4.来料堆叠整齐

目前状态是偶尔会有吸到二张钢板,有什么检测方法可以检测到这种情况,并进行报警吗,

试过用对射的高精度测厚传感器 检测钢板厚度,效果并不理想!

求教,有没有有效的检测方法!

网友A:
磁铁分张
电磁铁分张
电磁加热分张
高频交流磁场分张

空气吹分张
视觉分张
高频振动分张
想尽一切办法分张

网友B:
可以从重量检测方面想想办法

网友C:
磁性分张之后,增加吹气辅助即可。
必要时吸盘抓取时采用不同步的方式。

网友D:
告诉你个简单粗暴容易挨打的办法,让吸盘上下【抖】两下

网友(点评):
李时珍的皮

网友E:
磁分张,+黑金刚的双张检测

网友:
吸盘称重后超重高压吹气分开。分不开报警停机,也可以超重底部二次吸盘分开。

网友:
就是,重量检测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分张
电磁铁分张
电磁加热分张

因为概率并不高,还是想采取检测为主!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重量检测方面想想办法

多谢多谢 备受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性分张之后,增加吹气辅助即可。
必要时吸盘抓取时采用不同步的方式。

目前设备上不想进行改造,只要补助报警便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个简单粗暴容易挨打的办法,让吸盘上下【抖】两下

别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分张,+黑金刚的双张检测

谢谢,已经在联系了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闹

吸盘不同步,就是抖一下:

侧面吹气,加一个吹气模块(气刀都可以不买)一个电磁阀控制即可,省事省钱。加检测只能发现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齿形分张,这个是最靠谱的方案了!